[活动] 每日一题—0717

楼主(2012-07-17):
1、为什么CMOS能抗住2000VESD,而不能抗10V短路?

2、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在哪?

3、在电路中使用clock gate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答案揭晓-----------------------------------------------

1、ESD保护说的2000V一般是指人体放电模型(HBM),属于瞬间放电,电荷总量应该很少,而10V造成的短路是长久的,这时电流会变的很大,大电流会烧坏CMOS。
2、

OTP means one time program,一次性编程

MTP means multi time program,多次性编程

OTP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

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MASK(掩模)ROM、OTP(一次性可编程)ROM、FLASH ROM等类型。

MASK 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

FALSH 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

OTP 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3、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
简单说一下。。。

1. ESD测试分几种,能达到2000V-8000V的一般是Human Body Model,ESR大概是10k欧,电流较小,ESD防护二极管易于承受。其他的ESD测试比如Machine Model,一般只能到几百伏,并不是说ESD一概都能达到2000V。直接短路的话ESR就是MOS管的Rds-on,阻值非常小,电流要大很多。

3. 对人工插入的且不采用STD Cell的Clock Gating,要注意clock gating check时序检查。对DC自动插入的对DFF的Clock Gating Enable,要注意驱动阈值设置(会影响时钟树的OCV范围)。对所有Clock Gating都要注意对DFT的冲击。

网友:
2:OTP片时裸片就是已经制造好的还没有封装的芯片,而掩膜片是版图设计时一层一层的介质,比如:金属层,多晶硅层,N阱等等

网友:
2、
OTP means one time program,一次性编程
MTP means multi time program,多次性编程
OTP(One Time Program)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
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MASK(掩模)ROM、OTP(一次性可编程)ROM、FLASHROM等类型。
MASK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
FALSH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
OTP 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网友:
clock  gate需要注意什么呢?是关于timing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
1、为什么CMOS能抗住2000VESD,而不能抗10V短路?
ESD是瞬时的,能量不大,但容易击穿。短路时间长,消耗能量大,易发热损毁。

2、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在哪?
OTP片是一次性可可编程的,掩膜片不可编程。

3、在电路中使用clock gate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时序和驱动能力。

网友(2012-09-17):
学了好多知识

网友:
支持~~顶顶~~~

信阳毛尖绿茶中精品;信阳红茶,暖胃更暖心!杯中茶以茶会友,茶香飘四海!

网友(2013-07-20):
回复 网友A:

    新手需要了解(3)的解答,谢谢

网友(2014-08-07):
在电路中使用clock gate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时序和驱动能力。

为什么?
1。clock gating 用lib cell, 就不用管时序了,
2。 为什么要注意驱动能力?

网友:
这应该都是后端考虑的问题

网友(2018-09-16):
回复 网友B:

   dgset q

网友(2021-04-12):
ESD的2000V是指接触前的静电电荷产生的电压,ESD放电过程是电荷放电,到芯片PIN端的电压已经被钳位到安全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