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口RAM读写

楼主(2012-07-17):
请问xilinx BRAM生成的单端口ram 是写优先吗?为什么例化的模块没有读使能端,只有write端。

网友:
因为读使能一直都是开着的,你写进去的数据,过上一两周期就又读出来了,你可以仿真下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在不写的情况下,给地址就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