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timing路径问题

楼主(2012-07-17):
如图
那个time路径第一个到达时间为20.000,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教!!!
这个违例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
1)input port没有对应tck的input delay
或者
2)RB与SB之间set false path (如果前端设计/应用上有保证的话)

网友:
这个20 应该是半周期采样,也就是下降沿capture 引起的 ,问前段是否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