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organization

楼主(2012-07-17):
请问一个memory的output可以同时接在其他memory的input端口吗,用读写使能端,将第一个memory中的连续地址上的数写到不同的memory中

网友:
可以,头一个RAM出来的数据和其它来源没两样,只是为何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处理一组数据,想一次读多个地址上的数据,但是每次读得地址还有重复,我目前想的是想把他们分别放在不同ram中,同时读,附件是我想要读得数据流,如果你有比用多个ram更好的办法,欢迎讨论,感谢你。

dataflow

data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算法,几段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并且有时一段是4位,有时是5位,且有错位现象。

最好各段各用一块RAM,如果数据写入更新与读出计算这过程是分开的话,可以用单口RAM;要是同时进行的,就要考虑双口RAM,并考虑写入与读出冲突的问题,因为你调用数据看似并不是地址递增的。

可以一次性同时写入所有的RAM,写使能和写地址一致就可以,然后读出时分别各段的读地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