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编译system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由于条件不足,没有VCS想在windows下用modelsim跑systemverilog。但有如下代码用modelsim6.5D编译都不过,部分代码

interface va7_if(input bit sclk);
logic         mode;
logic         set;
logic         sin;
logic         sout;
logic        [2:0]        c_out;
logic         set_in;
logic         e_out;
logic         out;

clocking cb @(posedge sclk);
default input #1 output #1;
input         c_out;
endclocking

modport tb (
output         mode,
output         set,
output         sin,
input         sout,
clocking        cb,
output         set_in,
input         e_out,
input         out);

endinterface

program automatic test(
        input bit resetb,
        va7_if.tb va[num_chip]);

        `include "../tb/environment.sv"
        environment env;
....
end program

module top;

        bit sclk, resetb;
        time half_clk;

        initial begin
                #1ns;
                forever #(half_clk) sclk = ~sclk;
        end

        va7_if va[num_chip](sclk);

        test t(resetb, va);
endmodule

以上的三个模块代码是三个独立的文件va7_if.sv  top.sv  test.sv

modelsim提示的错误为
program automatic test(
input bit resetb,

va7_if.tb va[num_chip]);
总是说va "already decleared in this scope"
这个program中端口的参数为形参,即使与top.sv中的参数同名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啊

我已经将modelsim中的compile option改成了use systemverilog,但还是不行
modelsim6.5D已经支持sv了,是我的这种写法有语法错误还是这种写法modelsim不认识

楼主:
另外,又发现如果像一个class和一个module top。在module中定义了一个int d=100。在class中定义一个int e=0。然后在module中 e=top.d,我就是想在类一级的作用域下调用顶层或上一层module或program的变量。这样的写法questa sim 10.0不认识总是报错
“Dotted name (top.d) not found in current scope.Note that hierarchical references are not allowed from within a package or $unit”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只能自己顶个了

网友:
类定义里面不能 e = top.d什么的。 定义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top是什么。
可以实例化后再赋值。

网友(2012-11-09):
最近刚接触sV,先学习

网友:
用Questa编译systemverilog会出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