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Tmax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我在使用Tmax 产生pattern run_drc时产生一个错误如下:

  Chain path6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144 scan_cells.

Error: U_CORE/U_UART0/sbuf_rec_reg_0_ (14487) in chain path7 previously used in chain trace. (S5-1)

Error: Design rules checking failed: cannot exit DRC command mode. (M100)

Information: script 'script/tmax.tcl'

stopped at line 31 due to error. (CMD-081) (详细如附件tmax.log)

然后我去查了我在做dft是的drc check (如下)
并没有S5violationscan也插入正常,还有我这个寄存器是在我的的可关断模块中

DRC Report

  Total violations: 27

-----------------------------------------------------------------

4 MODELING VIOLATIONS

     4 Cell has unknown model violations (TEST-451)

11 CLOCK VIOLATIONS

    11 Clock as data different from capture clock for stable cell violations (C26)

8 SCAN CHAIN VIOLATIONS

     8 Nonscan cell disturb violations (S19)

4 OTHER VIOLATIONS

     4 Cell is constant 0 violations (TEST-504)

Warning: Violations occurred dur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24)

-----------------------------------------------------------------

  Sequential Cell Report

  111 out of 1271 sequential cells have violations(详细如附件post_drc.rpt)

然后我又去查了dft后产生的网表,发现tmax产生错误的寄存器sub_rec_0_reset被接到了1 TIMHIM),于是我手动把sub_rec_0_/reset端接到reset port ,然后在dft中做drc check时就会报错,也不会产生scan chain 错误如下,产生错误的是isolation cell,我用autofix也不能把这个violation消除

Begin Scan chain violations...

Error: Chain path7 blocked at DFF gate U_CORE/test_so_UPF_ISO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网友(2012-09-11):
做dft的时候,dont touch这个cell 。U_CORE/test_so_UPF_ISO 。再跑at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