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直流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17):
用的是cadence的IC5141软件, 一做直流仿真,软件就会自动关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软件配置的问题么?

网友:
可能是吧,其它仿真没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log,只说现象没用

网友:
可以到simulation directory, 找看runSimulation file 然后运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我再找找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