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 工艺金属电流密度

楼主(2012-07-17):
请问高手了;谁用过0.18工艺啊,,M1,M2,M3,M4,M5,M6每层金属每微能过多大的电流啊?我的设计规则里没有看到,哪位高手分享一下咯!

网友:
哪家的啊?SMIC?CSMC??TSMC???

网友:
回复 网友A:

  xfab     .35工艺的,1u的mt1  2  3能有多大的电流?之前都是按照1u跑1mA电流来做的,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在Fab提供的资料中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工艺没用过,不了解,帮不了你了

楼主:
是SMIC0.18工艺

网友:
去foundry厂家要设计规则啊!里面什么都有啊!

网友:
这个在pdk里应该有的吧

网友:
同问TSMC的,有设计规则的朋友为什么就不愿意回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tsmc给的文献里面找嘛,有个rule里面有的,告诉你不同温度下,1m走多少,你去看下就知道了,我是以前用的时候看过,现在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册不全。。。

网友:
一般都在0.8~1.5mA/um的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知道的说下啊。我也想问这个话题。

网友:
若顶层没有采用TOPmetal,信息如下:110c  M1,M2,M3,M4,M5, 1mA/um; M6 1.5mA/um

网友:
TSMC0.18   110C  M1--M5  1ma/um   M6 1.6ma/um    topmatel   20KA   4ma/um   40KA    9.2ma/um
85C时的过电流能力大约是110C时的1.2--1.3倍
contact   0.53ma/个,via1-via4  0.28ma   via5  0.7ma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网友:
设计规则里肯定有的哈,在每一种金属的design rule下面,字体不会太大,你仔细点。

网友:
一般铜线擦不多1微安每微米附近吧。较短的电流线可以参考此规则,比较长的还是宽些,以免造成大的压降。
举个例子:0.2ma电流走过0.2um宽,但是你走了500um长,以0.1欧姆方块电阻计算下......

网友:
一般都是1U /MA 的,TOP METAL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0.2ma电流走过0.2um宽,但是你走了500um长,以0.1欧姆方块电阻计算下......

50mV!!!!!!!!!完全可以接受啊!!!

网友:
metal1 0.8mA metal2 1mA  top metal 看厚度8k 1.5mA

网友(2013-02-21):
文献里应该有!

网友:
design rule里就有

网友:
直接问你带你的前辈嘛

网友(2018-12-18):
同问这个问题   老是被电路问,还没折

网友:
回复 网友F:

1,工艺文档应该有的,仔细找找;用current density搜搜看。
2,这个参数可以说是基本参数了,foundry要是不提供,你就去骂他!
3,电路问版图,版图查文档,查不到就问工艺。
(在频繁更换工艺的公司,版图工程师日常——啃文档……)

网友:
各家工艺会允许不同厚度的金属组合,每层金属的厚度是多少决定了其过电流能力,不能猜测或类比。

网友:
smic0.18工艺我用过,设计规则里有电流密度规则,你仔细找找

网友(2020-09-07):
XFB的电流密度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