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虚部的极点和零点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7-17):
我在cadence ADE 中对运放进行PZ分析,
发现在带宽附近出现一对带虚部的极点,
此极点会在TRAN仿真中以快速衰减的振荡出现。

我不知道这种极点都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
所以难以修改。
欢迎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是复极点对,在运放中是很常见的   比如miller compensation with current mi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常规的电阻加电容的米勒补偿。
    只有这部分会产生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专门的资料讲这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复极点的产生,通常是两个极点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所以复极点一般会发生在miller补偿的地方
   对于null resistor的补偿,产生复极点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资料,很多讲多级运放设计的论文大多会讲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便的话,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图贴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刚才打错了
   那个应该是miller compensation with current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搜到一些对此的解释,通俗的讲就是开环多极点系统
在接成反馈形式时会出现复极点或复零点。

我先试试减小尺寸看看,能不能将之搬移到较高频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路尺寸大,速度慢,所以开环传输函数具有多个极点是正常的。
    当运放接成unity-gain用作buffer的时候,其闭环传输函数解得的极点
    中存在复极点的可能性很高。
    我查了一下pz的结果一共有3对,只有一个频率较低,其它都在几十兆赫
    之上。所以找出这个低频的极点是怎么产生的就行了。
    我先试试从补偿元件开始修改吧。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我把CC电容缩小为原来的一半时,复极点的影响消失了。
    相位裕度从80降低为60,但是阶跃响应非常干净。
    你的建议很有用哦。

网友:
    说得很对,对于开环系统来说,除非是有inductor出现,不然不会有符合极点出现,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开环的地方,整个系统仍然有闭合的回路,因此才会产生复合极点,active filter就是这个最好的例子。

网友:
复极点对

楼主:
悲催啊,负载是1000pF时ok,调到200pF竟然又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数多级运放是不适合large range负载的,想要large range负载,经常需要一些特殊的设计
   可去IEEE上搜索
   你是要设计一个stand-alone amplifier?怎么要这么大的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做一个用在D/A输出级的缓冲器,能驱动1000pF以内的电容负载(并联2k电阻)。
    这是参照TI的产品手册做的。
    settling最大为8us。slewrate=1v/us。
    经过修改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结构为rail-to-rail classab。
    我下午通过修改调零电阻终于把复极点的影响调到可以忽略的地步。

网友(2012-11-02):
回复 网友A:

    膜拜下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最近怎么样? Q一下

网友:
推导传输函数时,分母为a×S×S+b×S+1;b×b-4a<0就会有复数极点,只是分析时假设电路满足实数极点要求,可以看看Sansen的精粹第二章,里面分析了基本源级跟随器出复极点的问题。貌似Miller补偿不容易出复极点,两个极点分得太开了,至少基本Miller补偿结构不出复极点。不稳定或ring不一定是复极点。仅供参考。

网友(2017-08-10):
pz这个工具本身就有问题,使用意义不大,直接跑ac就是了

网友(2020-08-10):
极点的虚部对应的是极点出现的角频率w,即2*pi*f,如果极点不带虚部,意味着极点在频率为零的时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