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侠帮帮忙!ICC import hierarchy netlist如何做PR?

楼主(2012-07-17):
DC综合给的网表是hierarchy的结构,ICC import的时候是打散的,在derive_pg_connection出现了错误!会有很多的Unconnected power pins和Unconnected ground pins!
需要在哪里设置什么吗?
如何进行hierarchy结构的网表PR工作!
这个是warning的信息!

Warning: Power connection/checking is skipped for 36026 power pins because the required power pin information cannot be found in logical libraries.(MV-510)

网友:
呵呵 PnR吃进来有不是hierarchical netlist吗?

建议LZ看看本出问题的地方power/gnd net是不是变成一般net了。 比如VDD变成n12345之类的。

楼主:
netlist是hierarchy的结构,但是PR的时候import的cell是打散的,这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综合的时候,选项keep hierarchy 选择soft。netlist hirarchy选择re_built。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的东西不是太懂。

网友:
netlist是hierarchy的结构,但是PR的时候import的cell是打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的,哪些地方需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还是就和没有hierarchy结构的netlist一样做PR呢?

网友:
warning是lib的问题,lib中没有pg 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