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插入buf延时增加?缩小?

楼主(2012-07-17):
在一条路径插入buf  延时增加还是缩小?
1.增加   原因貌似显而易见
2.缩小  因为减小了互连线的长度

请前辈们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 不同工艺还真不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好说啊  具体受到什么参数影响

网友:
看transition大小,如果很大,可能delay会变小。

网友:
昨天QQ不在,在这里回你吧
buf有两种,一种是增加delay的,一种是增加驱动能力的
delay的buf是起到增加延时的作用,增加驱动能力的buf是起到加速的作用,即减少延时。
我不清楚dc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后端布线的时候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确定buf的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库大概有三种类型,BUF,DELAY,INV,
是不是BUF,INV就是增加驱动能力的,DELAY是增加延时的。
就单纯的根据名字判断,还是看他们具体的哪个(哪些)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buf是增加驱动能力的,inv也是增加驱动能力的,delay是增加延时的,
但是buf面积大,驱动能力强,而且不会改变逻辑,
inv面积小,驱动能力没有buf强,而且会改变逻辑,因此一般是连续用2个~~
不过一般都是选用buf的类型,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吧,看是否时序紧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看书时,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QQ给你了

楼主:
数字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深亚微米工艺  344页

网友:
Delay cell 双沿差异大,glitch严重,用的少,一般通过拖长绕线来增加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我也在跑dc,初次使用,用的是别人的环境,
只是时间紧,没时间去具体看命令,等项目闲下来了,就去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解释一下关于insert buffer 减小延时,解决transition 引起延时大的基本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