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14.5dBm+(-13dBm)=?

楼主(2012-07-17):
一直对于dB、dBm.......等等等等,之间的关系比较混乱,请高手解释清楚。
并将上面题得答案及计算过程说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首先, DB 是一个纯计数单位:dB = 10logX。dB的意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就是把一个很大(后面跟一长串0的)或者很小(前面有一长串0的)的数比较简短地表示出来。如:

X = 1000000000000000(多少个了?)= 10logX = 150 dB

X = 0.000000000000001 = 10logX = -150 dB

dBm 定义的是 miliwatt。 0 dBm = 10log1 mw;
dBw 定义 watt。 0 dBw = 10log1 W = 10log1000 mw = 30 dBm。

DB在缺省情况下总是定义功率单位,以 10log 为计。当然某些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强度(Amplitude)来描述功和功率,这时候就用 20log 为计。不管是控制领域还是信号处理领域都是这样。比如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dBmV 的表达。

在dB,dBm计算中,要注意基本概念。比如前面说的 0dBw = 10log1W = 10log1000mw = 30dBm;又比如,用一个dBm 减另外一个dBm时,得到的结果是dB。如:30dBm - 0dBm = 30dB。

一般来讲,在工程中,dB和dB之间只有加减,没有乘除。而用得最多的是减法:dBm 减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加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这个已经不多见(我只知道在功率谱卷积计算中有这样的应用)。dBm 乘 dBm 是什么,1mW 的 1mW 次方?除了同学们老给我写这样几乎可以和歌德巴赫猜想并驾齐驱的表达式外,我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哪个工程领域玩这个。

dB是功率增益的单位,表示一个相对值。当计算A的功率相比于B大或小多少个dB时,可按公式10 lg A/B计算。例如:A功率比B功率大一倍,那么10 lg A/B = 10 lg 2 = 3dB。也就是说,A的功率比B的功率大3dB;如果A的功率为46dBm,B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A比B大6dB;如果A天线为12dBd,B天线为14dBd,可以说A比B小2dB。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例如:如果发射功率为1mW,按dBm单位进行折算后的值应为:10 lg 1mW/1mW = 0dBm;对于40W的功率,则10 lg(40W/1mW)=46dBm。

网友:
我觉得这样算(不一定对):

-14.5dBm+(-13dBm)= -1.5dB+(-13dBm)+(-13dBm)= -1.5dB + 3dB + (-13dBm) = -11.5dBm

网友:
10*log10( 10^-1.3 + 10^-1.45 ) =  -10.6753dbm
额!上面果然不对, 3个数就不好搞了

网友:
10*log10( 10^-1.3 + 10^-1.45 )= -10.6753dBm
我要崩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算错的原因就在于那个1.5dB,对应的是前面的-14.5dBm的,不能完全对应到整个部分,所以最后结果就有差了,只是找不到什么方便点算的方法啊~~~

网友(2013-05-30):
-14.5dBm+(-13dBm) = -1.5dB

网友:
=-1,5dBm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之前还没想过

网友(2013-06-29):
都是先转换到10进制,然后加减 在转换为dB计算

网友(2014-02-11):
呵呵,我给本科生上过通讯课,的确好多人搞混了。liz23yong解释得很清楚,不过不同意“dB在缺省情况下总是定义功率单位” -- dB定义的引入一方面是为了把很大或者很小的数简单化,同时也避免了去说明是定义信号强度或者功率,比如我们说一个放大器的增益是14dB,就意味着信号强度被放大了5倍(也就是10^(14/20)),或者功率被放大了25倍(也就是10^(14/10))。简单了,也更容易把人搞糊涂。

关于功率相加,如果的确想要算两个互相独立的信号的总功率,yousee的算法最标准了,不要想要什么捷径。注意一定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信号,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信号和噪音。同样道理解释功率相减。

所以liz23yong的关于dBm的相加减的解释有点欠妥。相加只能是求总功率,要不然没有意义。相减就得看情况了。比如说信号的功率是-10dBm,噪音的功率是-15dBm,信噪比应该是(-10dBm)-(-15dBm)=5dB。这种情况减法其实代表的是除法。但是如果告诉你信号和噪音的总功率是-10dBm,其中噪音的功率是-15dBm,信号的功率应该是(-10dBm)-(-15dBm)=10^(-10/10)mW-10^(-15/10)mW=0.1mW-0.0316mW=0.0684mW=10*log10(0.0684)dBm=-11.65dBm。这种情况下减法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减法。上面计算假定信号和噪音相互独立。

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当年学这个的时候好像老师也没有讲那么多,不知道老师们都是怎么教大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就是大学时把这个想简单了,现在工作上遇到了觉得很简单反而搞错了

网友(2017-09-12):
先转换到10进制,然后加减 在转换为dB计算

网友(2018-01-17):
讨论得很到位

网友(2018-08-18):
dBm 和dBm  之间不能相加减 更不能乘除

网友(2019-09-29):
-13.69dbm

网友:
-10.68dbm

网友:
dBm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dBm dBm 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