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关于ESD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如下图,红圈中的电阻R一般取多大呢?(0.18um工艺)

网友:
同问,这个电阻值有什么影响??其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人回答啊。。。

网友:
这个电阻主要是用来进一步降低ESD时加在后端电路上的电压的...取值一般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到正常工作时候的电路吧...几百ohm以内应该..

网友:
200欧姆,典型值

楼主:
楼上正解, 200
但也有不同的做法..最好follow fab推荐值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们的回答。
哎,没有design rule manual啊...
还有个问题,下图中次级ESD的VDD怎么处理?
如果接IO VDD是不是还要加个PVDD2ANA提供VDD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按当前的连接方式,电阻与输入级构成的RC网络,输入管子的gate上电压的变化根据RC计算,一般这种接法,esd的snapback电压都不会高于被保护管子gate的击穿电压(具体可以查询一下esd管的曲线图)通常为了防止CDM,会在输入级附近做secondary protection,电阻的取值根据二级保护管子的内阻计算,一般选择分压之后的电压不超过被保护管子gate的击穿电压,模拟版图艺术当中选择的是10X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近正好有看到确定这个电阻的方法...实际中取大约10倍就可以了...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同问....

网友(2016-11-16):
回复 网友C:

   yes

网友(2019-05-3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近正好有看到确定这个电阻的方法...实际中取大约10倍就可以了...至于另外一个问题... ...

请问,这里公式的电流 I  怎么取值?

网友:
18MSRF 工艺的吗?这个ESD能打到耐压多少啊。PDK没写,你有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