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运算层次

楼主(2012-07-17):
我请教一个问题,在双极工艺中,需要在隔离墙上加入P+层次,我们经理说可以通过DRACULA或者CALIBRE编程进行运算生成这个层次,请问应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
这个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的清的,不同工艺不同规则,程序也是不一样的。可能用diva编程更方便一点。

楼主:
能不能大致说一下思路?我按照我们的工艺来编,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就是按照你的规则,对你画的版图进行布尔运算,经过一些列运算,最终把要生成的P+保存下来就行了。

网友:
可以参照mask tooling里的layer运算

网友:
calibre中运算生成一个层次而已。
参考下LVS,DRC文件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