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VMM notify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最近小弟在学习VMM,看到notify类中有3种同步类型,ONE_SHOT, BLASTE和ON_OFF,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在什么场景下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ONE_SHOT:Only threads currently waiting for the notification to be indicated are notified.
BLASTE:All threads waiting for the notification to be indicated in the same timestep at the indication are notified. This mode eliminates certain types of race conditions.
ON_OFF:The notification is level-sensitive. Notifications remain notified until explicitly reset. Threads waiting for a notification that is still notified will not wait. This mode eliminates certain types of race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