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新手关于搭建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我查到一个基本差分的sp文档:* set up common mode and differential inputs
vic vic 0 0.9
vid vid 0 0
e1 vi1 vic vid 0 0.5
e2 vi2 vic vid 0 -0.5
* set up to measure output common mode
e3 voc1 0 vo1 0 0.5
e4 voc voc1 vo2 0 0.5
rcm voc 0 1
rd1 vdd vo1 100k
rd2 vdd vo2 100k
m1 vo1 vi1 s 0 nch w=10u l=1u
m2 vo2 vi2 s 0 nch w=10u l=1u
iss s 0 14u

其中m1和m2是两个n管
我主要不理解e1,e2,e3,e4的功能是什么。。尤其是后面的0.5代表什么呢?
这是个很浅的问题,但是hspice的相关资料我找不到很多。。不知道在哪里查。。往高手指点一下。。如果能告诉哪里可以查到这种问题就更好了。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E代表压控压源(VCVS),后面的0.5代表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