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叫做阱偏效应,如何解释?

楼主(2012-07-18):
很想知道什么叫做阱偏效应,也即是WPE(well proximity effect),如何解释?曾经在40nm的TSMC工艺中遇到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请大家给予解释,讲解一下原理,谢谢!
除此还有LOD(length of the OD region),OSE(OD space effect),PSE(poly space effect)等解释及原理。

网友:
搜一下飞思卡尔那篇关于WPE的解释,主要是离子注入透过光刻胶散射的问题。

网友:
注入一般是斜射的,因为晶格的关系。然后如果D或S的W或L太小,G的左边和右边会不对称,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还是没有人来解释,偶也不知道呀!那工艺接触不到,不了解!看后续有没有大牛来解决!

网友:
LOD:搜索论坛会给你解释,已经很清楚了
还有,这些效应,工艺文档上会给出比较详细的解释;
如果还不懂,可以写出来,别人才好给你解释~~~

网友A:
wpe:在做阱时,阱掺杂离子在阱的边缘区域发生衍射(离子和光刻的二氧化硅边缘发生衍射),会有少量离子注入边缘的阱中,导致边缘的管子和里面的管子背栅掺杂不等,引起失配,解决方法 阱边缘 离有效 的管子 远一点, 可以 将dummy管子的 长度 做 的 大一点 , 还 可以 减小 sti效应

网友:
主要是与工艺有关

网友:
回复 6# wenjian07  这个说的很清楚,我都能看懂了,谢谢啦

楼主:
6楼讲的不错,和我印象中的一样,只是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晓得为什么。谢谢帮助

网友:
重要的mos,在55以下,要是L比较小,可能会加1~3个dummy

网友(2013-01-20):
做SMIC 40nm的片子伤不起啊!

网友(2015-07-04):
6楼的解释,看懂了,tky.

网友(2015-11-11):
wpe和sti是nm级的才要考虑吗

网友(2017-11-03):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的地方被解释通了,渊博的人类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

这个?

网友:
在离子注入制造工艺时,原子从掩模板的边沿开始扩散,在阱边附近的地方硅片表面变得密集,结果就是,阱表面浓度会随着距离掩模板的边沿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因此整个阱的掺杂浓度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造成MOS管阈值电压的不同,还有其它的电性能也有所不同,它会随着距离阱边距离的不同而不同,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阱邻近效应(WPE:Well Proximity Effect)[2]

网友(2017-12-09):
回复 网友B:

   这是哪个文档?

网友:
了解了,工艺知识需要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件名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文档里的具体内容,让我学习学习,增长下见识,没做过这么小的工艺,不甚感激!!

网友(2018-01-11):
谢谢,6楼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主要是会使阈值电压不准
把井做大一些就好,赞同21楼

网友C:
蛋糕薄了(工艺先进了),斜着切,(注入),容易边界引起不一致性。从而导致各种效应。切在阱上是 wpe, 切在od上是lod 在poly上反映出来就是 pse

网友(2018-03-29):
回复 网友B:

   这份文件能共享一份看看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兄弟你这本书的全名是什么?

网友D:
借用别处下载的资料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资料,论坛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8-06-13):
阱边附近的地方硅片变得密集,影响了边缘区域的参杂浓度,造成离子分布不均。可以通过远离阱,加Dummy器件解决。

网友(2018-07-31):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看看亚微米的工艺,虽然现在用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2018-12-17):
阱偏效应在小工艺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是否必保持主要器件边缘与nwell的距离要3um以上?

网友(2019-03-06):
回复 网友D:

    多谢分享,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9-09-04):
引用 网友D:
借用别处下载的资料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谢谢!资料很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蛋糕薄了(工艺先进了),斜着切,(注入),容易边界引起不一致性。从而导致各种效应。切在阱上是 wpe, 切 ...

你这解释最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解释最贴切

LOD不是这个意思吧,LOD应该是浅沟槽隔离时在P N中间注入的隔离氧化物产生的应力影响到mos管的沟道,然后影响阈值电压什么的。不过版图上和WPE处理的都差不多,匹配后多打dummy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 请问这是书吗 如果是书的话请问是什么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e:在做阱时,阱掺杂离子在阱的边缘区域发生衍射(离子和光刻的二氧化硅边缘发生衍射),会有少量离子注 ...

感谢!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F:
1,LOD 和 STI 是一回事情。都是由于挖沟槽的动作会产生应力的问题,由于管子到沟槽的距离不同,所以应力对不同管子的影响也不同。
2,WPE是由于在阱边缘存在斜射的问题,导致边缘的掺杂浓度比其他地方的高一些从而影响到管子的性能。
3,在版图上,LOD(STI)以及WPE都可以通过加dummy来解决。
4,一般在nm级别才会考虑以上效应,并且随着工艺越来越小处理的态度也不同。本人经历,65nm一般强调加好dummy即可,一般不会刻意去在乎到阱边的距离。如到了更小的工艺,就必须特别注意距离,并且会有硬性的规定。

网友G(2021-05-06):
引用 网友F:
1,LOD 和 STI 是一回事情。都是由于挖沟槽的动作会产生应力的问题,由于管子到沟槽的距离不同,所以应力对 ...

管子到阱边间距满足DRC应该就可以吧,难道还要增大吗?

网友(点评):
DRC和二级效应没有太大的关联,可以通过增加dummy管来实现管子到阱边缘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管子到阱边间距满足DRC应该就可以吧,难道还要增大吗?

我自己目前没有碰到过drc有对到井边距离的要求,,如果drc有要求那首先肯定得满足  第二如果design有更进一步得要求,满足design得要求

网友:
很好的话题,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D:
借用别处下载的资料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ganxie

网友(2021-11-02):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在65nm工艺里遇到过,MOS管的OD到阱边缘有最小间距要求,最特别的要求对称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D:
借用别处下载的资料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请问一下什么叫IP模块?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篇文章在哪下载呢?麻烦帮忙上传下链接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用别处下载的资料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