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EMI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8):
DSP控制一个IPM,电流才8A多,就有严重的EMI问题,各种屏蔽都不管用,求教各位大侠要如何考虑解决EMI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分析干扰时什么产生的
频率是多少?
要对症下药才行

网友(2012-11-14):
PCB 设计上要采用多层板, 电源入口加滤波器, 信号线加磁环,采用磁珠,共模电感,差模电感等元件,屏蔽等等

网友(2013-02-27):
上升沿 最小回流路径

网友:
PCB 设计上要采用多层板, 电源入口加滤波器, 信号线加磁环,采用磁珠,共模电感,差模电感等元件,屏蔽等等
EMC设计,芯片选型,结构设计,电路板设计,系统组装,都有联系的。

网友:
帮顶,也不晓得

网友(2013-07-13):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首先你要说明你的辐射频段、辐射源、电路情况别人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2013-10-12):
这个确实 啊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不够清楚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很重要

网友:
dV=Lxdi/dt 看似一个常见的电源完整性问题,如果你的IPM控制电流变化速度过快,将会在电源网络中注入一个显著的干扰脉冲,然后通过电源网络的布线辐射出去.

试试将IPM的控制速率降低,如电流变化的斜率拉平,然后看是否EMI有改善

网友:
参加了  信元拿来。

网友:
辐射源、频率点(基波几倍)?什么信息都没有

网友:
说的太简单

网友:
没有图表,没有数据,不好对症下药。

网友(2014-12-13):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谁不看你的PCB也没办法!!

网友(2015-03-12):
找到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