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剖析京东投资价值:京东商城值多少钱?(全文)

楼主(2012-07-18):
剖析京东投资价值:京东商城值多少钱?(全文)
2012-07-18 10:34:01 来源: 网易财经 有4人参与
0(0)

我们现在知道,互联网现在最热门的是社交和电子商务。那么,电子商务有两个大公司:阿里巴巴和京东。阿里巴巴2012年6月在港股退市了,马云似乎暂时还没什么上市的打算。京东要么是电商业最大的奇迹,要么是中国电商的丑闻。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赶上好的投资机会?
如果,你在苹果iMac平板显示器台式机发布时的2002年9月,以15美元的价格买入几手苹果股票并坚定持有,到现在你的收益是42.9倍。如果你在2004年6月腾讯赴香港上市就投资,它的股价从4.5美元一路攀升到现在的248美元,你的收益率是3100%。如果你在百度2005年8月上市时投资,那么,你的每股66美元将一路涨到718美元的高点,收益是1080%。
财富总是跟巨大的创新机会捆绑在一起。原本一个老迈的传统行业要积累几十年的财富,新兴产业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扎克伯克从2004年2月在哈佛校园里推出Thefacebook——Facebook的前身开始,这个破天荒的社交网络模式横扫全球。2012年5月18日,Facebook以160亿美元的规模上市,扎克伯克在短短8年时间,成为全球第四大首富。
投资同样也是如此,一个企业如果能用科技创造利润增长,它就能为股东创造价值。1999年时,IBM的主打产品2.5英寸磁盘驱动器开始走上了泛滥货品化之路。所幸IBM迅速在高端市场创建了一项咨询加系统整合得到了高级业务,这种重视创造力的改变,让它的利润随之而来。
好吧,我们现在知道,互联网现在最热门的是社交和电子商务。那么,电子商务有两个大公司:阿里巴巴和京东。阿里巴巴2012年6月在港股退市了,马云似乎暂时还没什么上市的打算。所以,当京东传来上市的消息,让很多投资人非常兴奋——他们甚至有一种八卦心态:京东要么是电商业最大的奇迹,要么是中国电商的丑闻。
它未来是给人们带来巨大财富的腾讯或百度吗?
剖析京东投资价值
估值模型究竟是什么
1那个叫“现金流量贴现”的价值模型
想先知道京东值多少钱,不如先了解一下,一家公司的价值是怎么计算的。这听起来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确实有那么些技术含量。
所幸一些很聪明的人帮我们想出了一些方法。
其中一个聪明人叫约翰·博尔·威廉斯,在1942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公司的投资价值模型,他写了本书,叫做《投资价值理论》,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估值理论——现金流量贴现模型理论,也叫DCF法。
约翰·博尔·威廉斯给出了价值计算的数学公式。这个公式非常复杂,中间变量也非常多。但归根结底,我们只需要知道,这套理论的依据是股票的价值等于这个股票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也就是说,今天任何股票、债券或公司的价值,取决于这个资产在整个剩余使用寿命期间,预期能够产生的以适当的利率贴现的现金流入和流出。
你可以这么理解,从投资角度,一个人的投资价值怎么计算?大致可以说,是他工作年限所产生的净收入,这个我们也称为现金流,我们只要计算一下,这个人工作40年的现金流就行了。公司与人的不同是,伟大的公司可以存在很长时间,比如100年,然而,一家公司总是在最初的时候发展速度更快,进入成熟期后发展速度也会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发展周期,而发展期产生的价值效应更为明显。
这个公式的大致做法,就是把预计进入平台期的时间周期找出来,比如10年,然后再给这个公司10年之后的发展速度一个稳定的成长比率,比如每年增速10%。这样大致能计算出这家公司未来某一年的现金流。然后倒回来,计算之前每一年的现金流。倒回到今年,就知道现在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一个公司每年获得的现金流除了用以维持公司的运营、缴税以及支付资本性支出之外,所剩下的现金就被称为自由现金流。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这些自由的现金就是可以用来发还给投资人,也可以加大公司运营规模的那部分,这部分价值也要妥善估计,另外,你要预估未来现金流,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客观的事,毕竟谁也无法预期一家公司还能有多长时间的寿命,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并购,它所在的行业什么时候会被新技术冲击或者代替。
只是相对而言,这个方法考虑到了公司的长期成长,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衡量一个公司价值的方法。
2这也是价值投资依据
我们都听说过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的一些名言,比如我们要投资价格比价值低的股票。这听起来很靠谱,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价值是怎么回事,又如何与现在的股价进行比较呢?
格雷厄姆的学生,股神巴菲特在衡量一个公司的价值时,也经常用到约翰·博尔·威廉斯这个方法。
不过巴菲特在计算现金流时有自己的方法,在他看来,现金流其实就是税后利润+资本折旧+摊销-其他资本性支出-可能增加的运营所需资金,他也把这个叫做“股东收益”。
只是,这个“股东收益”在计算时基本还只是个模糊性的数字,投资者不能准确判断公司具体可能增加多少运营资金。
3为什么可以用做成长股估值
像自由现金流这种估值方法,对于开始投入比较大、公司运营中投入相对少的企业比较有价值,对于制造业的价值判断作用就相对比较小,这是因为制造业每年的运营资本所需资金变化量太大了。
京东这样的成长型公司,就是处于这一类型,目前京东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它在前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它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作为投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估值,并非只有现金流量贴现这一种方法,比如我们最通常听到的P/E(市盈率,价格/利润)、P/S(价格/销售额),也都是衡量一个公司价值的好方法。
只是它们的区别是,现金流量贴现在估值体系中叫做绝对估值法。而市盈率法、市销率法等,都属于相对估值法,也叫可比公司法。可比公司法大致的思路就是,挑选与非上市公司同行业可比或可参照的上市公司,以同类公司的股价与财务数据为依据,计算出主要财务比率,然后用这些比率作为市场价格乘数来推断目标公司的价值。
怎么计算京东的价值
好了,知道一个公司价值的计算思路,我们看看京东该如何计算。不过必须得事先说明一下的是,因为京东目前是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比较有限,我们重在方法,目前创新类公司最常用的是同类公司比较法,如果从基本面出发,就是绝对估值法。
比较估值法,全球通常使用的估值方法有三种:P/E(市盈率,总市值/全年净利润),P/S(市销率,总市值/主营业务收入)和P/B(市净率,总市值/企业净资产),近几年前两种用得较多,尤其是P/S,更适合还处于阶段亏损的成长股。
我们可以先理解一下市盈率,比如一个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是10元,这只股票每年能赚上1元的利润,那么这个公司的市盈率是,10/1,也就是10倍。也就是说,这个投资者经过10年就可以赚回原来投资的本钱。投资者只要在市场中寻找那些市盈率最低的股票,然后买入就是最明智的选择。其中,估值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预测市盈率。一般说来,预测市盈率是历史市盈率的一个折扣,比如说NASDAQ某个行业的平均历史市盈率是40倍,预测市盈率大概是30倍左右,对于同行业、同等规模的非上市公司,参考的预测市盈率需要再打个折扣。只是由于股票的收益每年都在变化,这也是市盈率这种方法的缺点。
因为京东商场目前没有盈利,PE法不合适。用市净法也不是非常妥当,因为这类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可能低于面值,变现值、清算值不高,同行业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可能相差较大。所以,要对京东商城IPO时的股票进行估值,主要考虑的方法应该是比较另类的市销率法、客户价值法等。京东是零售企业,用市销率法比较更方便简单。
京东发布的2011年年报称其收入为212亿元人民币(33.5亿美元),如果包括平台(公司只提供网络平台,由商家自行销售)上的收入则为269亿元。京东商城称,2012年预计收入为450亿元,2013年预计收入为700亿元,2015年收入预计为1900亿至2200亿元。
根据市销率法来估值,公式是——总市值=市销率×主营业务收入
可比当前B2C电子商务上市公司:麦考林,唯品会等非百货类电商估值相对偏低,而京东商城由于规模较大,其发展模式与亚马逊最为相近,走的都是大而全的全品类百货道路。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若参考亚马逊 PS=1x(以亚马逊市销率为1倍基准),京东2013年的收入估值为大约100亿美元左右较为合理。但考虑到亚马逊的毛利率长期稳定在20%多,已实现盈利,以它为参照,京东商城的估值势必要打折。
可比公司主要是亚马逊、当当等——亚马逊2011年销售收入约为480亿美元,目前市值约为959亿美元,市销率约为2倍。当当目前市值接近4亿美元,2011年销售收入为35.5亿元人民币,约合5.61亿美元,市销率约为0.7倍。如果取2011年市销率为1倍,那么京东商城2013年的估值就是2到3倍,乘以700亿元营业额,约为110亿美元,在公司不盈利的情况下,估值会打一个折扣,即110亿美元乘以0.6至0.7的系数,因此京东上市的估值在66亿到80亿美元左右较为合理。
考虑到国内B2C市场竞争激烈,要完成洗牌还得三五年。此外,由于IPO需要对投资者有一定让利,以便二级市场有上涨空间,一般IPO询价结果应该有10%至20%折让,京东总体估值会降至50至80亿美元左右。
如果用绝对估值法,我们就参考麦肯锡价值评估体系中分析亚马逊高成长股的思路——
第一步:选择未来发展周期是10年
历史财务数据对预测未来的作用极小,基本没什么太大帮助。因此我们打算着手于未来增长。看高成长公司,重点是看公司未来市场规模、利润率水平以及达到这些经营所需要的投资。这就需要选取一个较远的时间点作为预测的起始点。
我们估计,大多数成长公司都属于初创公司,公司经济状况至少要在10到15年后才趋于稳定。我们为京东选择的时间周期是10年,我们认为,未来这个时点其财务绩效已趋于稳定。
第二步:确定前10年的增长能力
京东增长速度很快,从2004年到2011年,京东商城的年销售额从1000万元人民币增长到280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7.27%。
不过要考虑的是,公司目前处于高成长,但我们要预估一下,这种不稳定状况发展到可持续、中等增长速度时,该行业和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对电商类公司,我们会考虑使用衡量经营绩效的指标——如市场渗透率、每客户平均收入和可持续的毛利率来界定未来状况。
问题的关键是,电商销售市场有多大,京东将在这个市场中占据什么规模,除了要对网上销售市场进行趋势预测,最重要的是对竞争对手抢占份额的估计。这一点得主要根据现有的竞争格局进行判断。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B2C电子商务市场调查报告》,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2336亿元,较2011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42.8%,然而较2011年第四季度环比减少3.5%,但总体来说,网络零售市场的潜力仍然较大。另外,据易观国际的报告显示,中国的B2C市场规模增长快速,尤其进入2010年后,中国B2C市场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10年中国B2C网上零售市场的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环比增长373%,预期2013年将达到6500亿元。
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在中国B2C网络购物市场板块上,排名第一的依旧是淘宝商城(天猫),占51.3%;京东商城名列第二,占据21.9%;位于第三位的亚马逊中国是3.4%;其他排名为:腾讯B2C、苏宁易购、当当网、易迅网、凡客诚品、库巴网、新蛋中国。
京东商城的竞争对手不少,前有天猫,后有亚马逊中国、腾讯B2C、苏宁易购、当当网、国美体系的国美商城、库巴网,还有依托腾讯的易迅网,而当前具有强大海外背景的新蛋中国等B2C企业也不容小觑。
尤其2012年5月以来,近期B2C行业爆发的所谓“史上最大规模价格战”,苏宁易购、天猫、京东商城、当当网、库巴网、国美商城、新蛋网等各大电商掀起新一轮降价促销,这也被电商业视为京东竞争对手的一次集体围剿。
虽说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京东商城的压力不小,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京东的市场份额比第三名亚马逊中国超出近20%,随着京东在仓储、快递方面的进一步修炼,这种优势扩大的概率可能更大,基本可以预测,2013年京东商城有望实现它们的营业额目标——700亿元,2015年1900亿至2200亿元。
得到了销售数据,下一步就是长期投入资本回报率。京东目前拥有的一些经营优势还能持续吗?这个做法,能在经营上更高效,能综合下来以更优化的投资将优势传递给消费者吗?
京东已进入更多领域,2008年,京东商城开始销售平板电视,并于当年6月将空调、冰洗、电视等大家电产品线逐一扩充完毕,完成了3C产品的全线搭建。2010年,京东高调进入图书市场。2011年,京动拓展到更多商品领域。之后又开放平台,让团购网站入驻。
从服务上,京东自2010年起就形成了以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四大物流中心为基础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目前有免运费与全国上门取件等服务,手机版京东商城也在集聚更多客流。这种自建类似“亚洲一号”全国最先进的仓储物流体系的思路,大大提升了京东的资金周转率,提高库存周转率显然可以获得更大的销售额。
通过对关键价值驱动因素的分析,亚马逊即期库存是17天,周转率是8倍,将8%的税前利润率乘以8倍的资本周转率,扣除37.5%的税率,长期投入资本金回报率(ROIC)40%。当前京东库存期35天,目前并没有盈利,从长远看,有望出现理想的资金回报率。在计算资金回报率时,还必须考虑曾经的费用化投资,毕竟很多电商公司都会怀疑未来的利润是否能够弥补几十亿元的投入。
第三步:估算各个期间的现金流
完成对总体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投入资本回报率的分析后,我们要将长期预测与现有绩效相挂钩。比如,对于京东的营业利润率,固定成本会在多长时间内超过变动成本,从而导致毛利率的降低。对于资本周转率,需要达到多大规模,才可以使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资本增长。当达到一定规模后,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吗?这个如何弥补投入?
当前的京东投入很大,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亚洲一号”仓库计划。公开数据显示:每个“亚洲一号”仓库的投入在10亿元左右,按照其规划,两年建完六个,则2012年需要投入30个亿。京东商城未来三年内,将投下10亿元,自建300多辆卡车组成的干线物流。2012年将扩招2.5万名员工。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再加上盈利状况不佳,靠资本驱动增长的京东让人对它的融资节奏有些担心。
估计发展速度的方式之一,还是得查看历史绩效,比如考察营业利润率增长。从近几年看,京东费用率比国美、苏宁实体店低7%,毛利率维持在5%左右,公司正努力向产业链上的供货商、终端客户提供更多价值。根据京东商城2011年财报显示,京东2011年收入为212亿元人民币,毛利率为5.5%;成本中配送费占6.6%、广告占2.3%,净亏损5%左右,应付账期天数38天,存货周转35天。可以看出,京东营业额持续创出历史新高,毛利率过低等现象也引发了关注。
虽然当前京东没有盈利,但我们比照亚马逊盈利前后,在1999年到2003年,亚马逊的息税前利润率从23.4%,利润率以每年11个百分点增长,提升到2003年的-1.6%。京东在2008年到2009年的净利润亏损虽然在以一倍速度收窄,但2010年亏损出现了扩大。如果未来10年与亚马逊的息税前利润率保持一致,那将在5%到8%,非常可观。
第四步:得出估值
一般来说,成长股还会对这家公司进行不同环境下的风险评估,但我们简化了一下这个模型。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套用一下简化过的公式——
现金流贴现 =未来现金流×【1 / (1+贴现率)^年数】
现在我们把此前算出来的各个年份的现金流都贴现到的第0年,贴现率其实就是每年净收入增长率除去风险、税收等比率,未来现金流基本就是公司收入、资本周转率与税前经营利润率(EBITA)等,计算出的公司每年股东权益,也可参考巴菲特的公式——税后利润+资本折旧+摊销-其他资本性支出-可能增加的运营所需资金,然后将这10年的现金流贴现加总到第0年,套用机构的贴现计算器,可以得到一个当前权益价值。目前投行用这个方法计算出的最高估值为60亿美元。
京东护城河在哪里
知道了京东的投资价值,这在未来可以作为你衡量这只股票价值的考虑。不过你未必每次都会精心计算一个公司的价值,所以巴菲特这些价值投资大师找到了一些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本质上说,这些因素可以为上市公司价值加分。
巴菲特把自己的选股思路叫做“护城河理论”:“我喜欢的企业是那种具有持久生存能力和强大竞争优势的企业。就像一个坚固的城堡,四周被宽大的护城河包围,河里还有凶猛的鳄鱼。”护城河评估体系中,主要看产品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行业是否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产品是否具有强大的品牌、客户是否具有较高的忠诚度、是否领先于同行的先进技术、是否拥有较高的定价权等等。如果一个公司特别好,那护城河就很宽,对公司价值就是种长久保护。
核心竞争圈
a品牌价值
品牌具有信任优势,有较高的客户忠诚度。依靠低价和服务,已成为自营B2C公司中的行业老大,京东目前用户粘性比例高、品牌信誉度受多数消费者认可。截至2012年4月份,京东商城已经有4000万注册用户。日访问量超过8000万,每日订单处理量达到30万单,基本每一秒就会产生3.5笔订单,且日交易额已经上升至1亿元。今后随着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的降低,电商市场进入成熟期后价格战因素将减少,品牌优势将是留住用户的关键。
b商业模式独特性
京东明白电子商务与传统终端零售业的区别的核心是,每个消费者都清楚电子商务的经营成本比传统零售低,相同产品比实体店便宜,可以最终让利消费者,本质就是供应链效率与成本控制。刘强东一开始就抓住了电商本质——“毛利率对零售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做零售比拼的是运营效率和运营成本。”供应链效率的本质是不断提高存货和现金的周转率,财务上来看京东的现金流已进入了较为良性的循环——应付账期天数是38天,存货周转35天。这意味着它在目前账面亏损的情况下依靠供应商账期仍可运转。
c管理团队
公司核心人物刘强东综合素质突出,既会开发程序,还在中关村(000931)有丰富的实体销售经验。近年来,京东连续空降多名高级别高管,壮大了团队。
收入能力圈
a营收能力:
高复合增长率:从2004年成立到2011年,京东商城的年销售额从1000万元人民币增长到280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7.27%。而2012年预计收入为450亿元,2013年预计收入为700亿元,2015年收入预计为1900亿至2200亿元。
b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上,刘强东家世代经营船行,对成本控制有天然敏感性,据《创业家》报道,刘强东在做实体店的时候,他的“苛刻”规定就包括店面在什么时间、什么天气情况下才可以开灯;装货物的纸箱要由专人负责回收再定期卖出去。网上零售相比线下连锁模式在成本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了店面租金、水电、陈列品折旧、庞大的销售人员,京东的费用率降到了个位数,而国美等家电连锁企业的费用率在11%至12%之间。
c销售渠道:
依赖原有基础自主开发的IT系统、ERP管理系统做前段支撑。而大战略是对后端建设的扩展,以自有的物流体系投放商品,以保证其服务的时效和品质。京东重视物流,很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搬箱子”公司。电商销售的核心竞争力依靠后端的综合支撑能力,除了IT、互联网技术外,还应包括仓储、配送、客服等各个环节,以及公司内部的流程、管理等。京东商城在2009年初融资的2100万美元中,70%的资金用于成立控股物流子公司,购买新的仓储设备,配备手持RF扫描器,建设自有的配送队伍。一级仓储中心现有6个,2013年扩展到7个;二级的现在20个,最终要建80到90个;三级现在700到800个(主要是自提点),最终要建3000到5000个。多年积累的物流体系日趋成熟。
d市场拓展:
销售品类不断由窄到宽。京东商城在线销售商品最初以3C产品为主,但期销量一直靠低价吸引,而3C类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终端标价颇为透明,毛利率低。从2009年开始,京东明确转型为销售3C产品和日用百货的综合类电子商务公司。服装等百货类产品,标准化程度更低,有抬高销售利润的空间。现有规划是未来3年之内3C与非3C品类各占50%。当京东的年销售额达到300亿元,年净利润达到8到10亿元,即具备“综合类网上商城”雏形,成为网上的家乐福、沃尔玛,“中国的亚马逊”。
竞争优势圈
a潜在竞争对手:
目前电商领域产品和服务同质化高,价格战是普遍方式。而京东的竞争对手前有天猫的压力,后有亚马逊中国、腾讯B2C、苏宁易购、当当网、国美系的国美商城、库巴网、强大海外背景的新蛋中国等等。每家也各出新招,抢占市场份额。
b与淘宝天猫:
由淘宝商城更名而来的天猫,仍是B2C市场的绝对领先者,它超过1000亿元的销售收入远高于第二名京东的309亿元。京东和天猫分属自营和平台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京东相对低的价格之外,强调有品质的服务;天猫的开放平台吸引更多商家加入,目标是“做有厚度的B2C交易平台”,优势是有海量的商品、价格可选择,服务可能次之。目前京东加大开放平台力度,尤其是服装百货,对天猫了造成一定的冲击。京东重物流,天猫重流量。双方较量的战场已经扩展到了网购标准制定的地步。在标准类商品如家电3C方面,天猫全面落后,因为价格要素之外,物流配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是京东商城的优势所在。
c与苏宁电器(002024)、国美商城、当当、亚马逊中国: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表示,苏宁要做中国的“沃尔玛+亚马逊”,无疑是和京东“劲儿往一处使”。苏宁易购2011年11月上线图书频道,开始“去电器化”拓展,品类从家电、3C类延伸到图书、百货等其他领域。国美商城也不甘示弱,前期已经与当当网达成战略合作。但京东的先入优势和低价策略远超这一层的竞争对手。
未来挑战
低毛利率会亏损!根据京东2012年5月30日香港分析师会议上公布的财务数据来看,其毛利率仅为5.5%,远低于早它2年上市的当当网,净亏损则是5%。市场质疑京东虽然营业额屡创新高,但过低的毛利率仍会导致亏损,其财务状况并不十分乐观。后端扩张过程中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亚洲一号”仓库计划2012年需投入30亿元、未来3年还将投下10亿元自建300多辆卡车干线物流。不过亚马逊也是经过多年的发展铺垫才进入盈利时代,目前京东处于铺路阶段。
风险,还是风险
苹果的利润增速已经够快了,它们在2012年还是预期全年将实现50%的增速。同时,苹果股价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收益——从2007年的100美元增长到最高500美元,可见好的成长股不仅可以“科技改变了世界”,还改变了投资者回报率。然而,在分享这类成长股收益的同时,给了几个常见的风险提示——
1要看企业“离天花板的距离”
可以发现,很多科技股主营业务集中于某个细分行业,尽管这家公司目前销售量可能还不错,但必须得从长远看这个市场的容量,还有这个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行业竞争情况。为什么京东以前只卖3C,后来卖家电、卖图书、母婴、化妆品?因为3C市场规模有限,而增加品类对电子商务来说边际成本很低。
2看公司老板能否在个人能力上有所突破
很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是技术出身,对公司扩张和资本运作陌生,影响企业的发展壮大。毕竟像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这样的类型是少数,他是大学生工程师出身,是一个创造者,同时,他的商业敏感性与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天才。
3防止高科技制造概念推动公司上市圈钱
科技公司往往都有较高的认识门槛,作为普通投资者,很难了解这些科技的应用前景与弊端。2012年6月,A股上市公司华胜天成(600410)以“云计算”概念作为定向增发获得证监会通过,但实际上华胜天成与云计算服务相关的营收约4亿元,仅占主营收入10%,只要在IT圈的都知道,它根本不是什么IT服务商,只是一个集成商、传统的IT信息化商家,连云计算的门槛都没有迈入。
4不挣钱的好公司
还有一类公司估值过高,被迫上市,即使公司是好公司,也不挣钱。没有实质业绩支撑,只有一个虚幻的故事和题材的科技股要小心回避。

来源:《好运-MONEY》   作者:仇晓慧 钱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