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lvaco atlas抽取特性迁移率分布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使用silvaco atlas抽取特性迁移率分布时总提示没有init infile=“xx.log"文件,哪位高手能解决啊,还有atlas直接导入的三维结构文件无法显示实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4-07):
我记得是这样:虽然是Atlas仿真存下的STR,但是要用Athena读入后,再做Extract。Atlas产生的log文件则可以用extract init infile="xx.log"直接读取。
go athena
set Logfname=ds_de
set STRfname=ds_de.str

# Mesh to load, not use "LOAD"
Initialize INFILE=$"STRfname"
extract name="nxj" xj silicon mat.occno=1 x.val=2 junc.occno=1
extract name="pbodyxj" xj silicon mat.occno=1 x.val=2 junc.occno=2
extract name="efield" curve(depth, (impurity="E Field" material="Silicon" x.val=5.75))

网友(2013-07-31):
想问一楼的总提示没有init infile=“xx.log"文件的问题,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我是直接用Atlas产生的Log文件,抽取时总是提示总提示没有init infile=“xx.log"文件。我不是 Athena 产生的Str文件。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