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门控时钟与使能问题?

楼主(2012-07-18):
其实就是模块之间的调度问题,当第一模块工作完成后 , 使其使能拉低不工作,产生第一模块的结束信号,在下一个时钟来的时候  拉低产生的第一模块的结束信号。 第二模块检测到第一模块的结束信号后将其使能拉高开始工作。  这样的话 用DC做综合的时候  加门控时钟的话   会不会导致第一模块的结束信号无法拉底???如果不对这个信号使用门控时钟应该杂么办    有没有命令可以不对产生使能的寄存器做门控时钟????求大侠速度解决啊     很急     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 DG$PNB8`[8{]JXFEF)9HN86.jpg
主要是第一模块的结束信号是寄存器的形式   应该会导致使用门控时钟  所以后面就么办法拉低了!!自己认为。

网友:
没看明白,如果是DC自动加的时钟门控应该是不会影响你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只要我的代码写的功能真确,那么我用dc加门控时钟就不会对功能产生影响???主要是我的使能直接相互关联着,就像握手信号一样,这样会不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