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的physical datapath??

楼主(2012-07-18):
上图是relative placement 的大致流程图。
其中的relative placement constraints这个约束怎么设??看了一些资料,还是一头雾水,看不懂。
有过类似经历的大神请指点迷津。。。。。

楼主:
没人对这方面有点了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手册里都有吧,ICC user Guide ; HDL Complier User Guide

RTL 里面在寄存器变量的always 模块里加,貌似一个always 块里只有一个变量才行。`rp_group; `rp_endgroup

网表里把相应的单元放在 //synopsys rp_group , 和 //synopsys rp_endgroup 之间定义

ICC里面就TCL command了, create_rp_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RTL阶段就将cell划分为rp_group吗?
   如果在前端的网表里没有定义rp_group,只是在后端这边去做,怎么做,icc user提供了创建rp_group的命令,但是由于对datapath不了解,怎么去创建rp_group,起点在哪,终点在哪,哪些cell应该归为rp_group,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求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