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HFSS中设置磁性材料IBF10的各个参数

楼主(2012-07-1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哈。
下图是一个IBF10的磁性材料的data_sheet
我想在HFSS中做一个该材料的model
不知道如何设置材料的参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同求教,望高手指点

楼主:
Data Sheet中给出的是复磁导率的值,具体定义为:

更详细的可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meability_(electromagnetism)

根据上述定义,具体到HFSS中的材料属性设置,

相对磁导率应表示为μ的模值,如果μ''很小,可以近似为μ'

磁损耗为两者之比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再交流。

网友(2015-10-14):
参考的资料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