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lace会不会参考fp_place的结果?

楼主(2012-07-18):
用ICC时,先fp_place,然后place_opt,此时的place会不会参考fp_place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我认为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好像是不会的。
但是如果这样,fp_placement的意义又何在呢?

网友:
create_fp_placement 主要是用来给macro和std cell assign一个大致的location,还可以根据port的constraint来optimize pin location.  placeopt是更加detailed placement,also including placement, routing and optimization running simultaneously。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n location也可以优化?详细是指什么?pin的位置可以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