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连续用2次place_opt结果会比1次place_opt好吗?

楼主(2012-07-18):
ICC连续用2次place_opt结果会比1次place_opt好吗?

在做第2次place_opt时,ICC会参考前一次place_opt的结果,在小范围内进行优化吗?

网友(2013-05-04):
当然会好的!谢谢

网友:
效果会好一点。不过一个命令使用3次以上就没什么效果了

网友:
确实存在2 nd place_opt 比1st place_opt 效果好的情况,

有时间就做吧

网友(2017-04-20):
don't know if more than twice still giving good return th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