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cadence SPB16.3 bug吗?

楼主(2012-07-18):
我装的cadence  SPB16.3S041    allegro里的place-》updatesymbols后就不能连线了,就是画线花不到品脚上去?是怎么回事啊?跪谢!

网友(2012-12-01):
1、可能是上一个命令还没完全执行完,在版图上右键单击--看是否会出现“DONE”;
2、看看右边find、option过滤器内是否是没选对层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