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M8731

楼主(2012-07-18):
有人用过WM8731音频CODEC不,不知道录音应该怎么配,现在入音可以,录音的时候测MIC接口出来的信号都是0,电压都没有。用的是CODEC的SLAVE功能,求指点…………

网友:
mic是输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现在MIC那边有信号了,不过录到的数据不是FF就是00,还在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mic录音问题解决了没?小弟目前在用WM8731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采样的数据总是不对,设置的采样频率为8K,精度为16位,音频数据接口模式为DSP模式。在不加信号的情况下,从WM8731里读取的AD值高八位为0xF7,低八位不固定,全在变化。在mic引脚输入了0.1V信号之后,从WM8731读取的AD值高八位为0xE6,低八位不固定,全在跳变。想请教一下正常情况下读到的AD值应该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