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如何过滤网表小电阻?

楼主(2012-07-18):
dracula 如何过滤网表中的小电阻,让网表中的电阻小于一定值时就认为电阻两端是short在一起的?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在线等办法~~~

原因:电路设计为了看各支路电流在很多支路中加了小电阻(理想的小电阻),搞得我做lvs时头疼得很

楼主:
或者换个说法,过滤掉某种电阻也行

楼主:
等同于calibre 的语句:
lvs filter R(rp) short SOUR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小电阻的模型名和其它电阻都不一样,你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在导出的线路cdl网表中,头文件里有* .RESI=2000.000000,你把后面的2000.000000改成[ ],然后在[ ]里填上小电阻的模型名,小电阻会被认为短接然后将电阻过滤掉。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在网表中头定义中加:
*.resi   10
那边在运行dracula的时候,就会将阻值小于10的电阻短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