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oute时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Verify geometry的时候检查在core中出现错误,通过选中此区域重新route,出现以下warning

#WARNING (NRDB-733) PIN CLK in CELL_VIEW LOGIC,init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WARNING (NRDB-733) PIN RCK in CELL_VIEW LOGIC,init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netlist有出pin, physical上面沒有,
是不是誤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