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mplis的pop trigger

楼主(2012-07-18):
发现用simplis 可以仿真开关电源 环路稳定性
所以用用 发现要加pop tirgger
说是 有基准电压跟比较器,周期性检查原件稳态离初始态的偏差
如果偏差很小 就认为是稳定的

只有瞬态能达到稳定,ac 仿真pop tigger 才能成功。

我的问题是pop trigger 怎么加
具体加到哪个节点?

论坛上下的buck例子是加到比较器 sawtooth端,也看到有个flyback的例子
加到power switch gate 端。。。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怎么没有一个回复的?

网友(2016-07-09):
回复 楼主:

一般加在芯片的驱动脚上

网友:
加在一个稳定的周期信号上,加快收敛

网友:
加在gate上

网友(2018-06-27):
加在gate上 ?thanks

网友(2020-04-13):
我的经验是满足以下两个要求就好,哪怕是连接一个PWL voltage source。

1. 信号的幅值要大于pop trigger的Vth,记得一般是大于2.5V就好
2. 信号的周期最好是开关周期的整数倍,一般取一倍,这样收敛速度快。若是多相并联或者交错并联的仿真,同样可以选择为单相开关频率。

我的理解是,pop trigger是通过外部输入的信号来触发电路状态的检查,一般是电感电流和电容电压。通过比对前后两侧检测的幅值,当差距小于选定的设定值时,为符合稳态要求。在连续多次符合稳态要求后,判定系统进入稳态工作。

网友(2020-08-04):
加在周期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