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BUCK DC-DC的BOOST ESD路径

楼主(2012-07-19):
反了个20V 高压BUCK  DC-DC的图片,发现BOOST和SW之间挂了两个高压管(观察layout和普通高压管和功率管不同,应该是专门的ESD管),如下图所示,

想请教下这个高压ESD管为什么不直接接在BOOST和GND之间啊?,还有该怎样仿真BOOST的ESD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注:上图的MOS管大小由于工艺库有问题,所以显示不出开,电阻的大小是准确的

网友:
你这个是Buck DC-DC,还是Boost DC-DC电路?Boost是上管的栅驱动还是开关节点?没说清楚啊。说详细点。你确定这个是做ESD的吗?要看你电路架构还知道,也可能是给Boost节点充电用的。

楼主:
你这个是Buck DC-DC,还是Boost DC-DC电路?Boost是上管的栅驱动还是开关节点?没说清楚啊。说详细点。你确定这个是做ESD的吗?要看你电路架构还知道,也可能是给Boost节点充电用的。

不好意思,之前没说清楚。这个是Buck DC-DC,已补充电路信息,谢谢!

网友:
它應該是有level shift 所以 不是放在BOOST 與GND之間,另外ESD 一般應都只simulate RC time  constant (power-clamp)

网友:
应该是ESD protector

网友(2023-09-15):
你的驱动电路为啥串了1k和100 的电阻啊?  不会影响驱动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