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动态赋值一问?

楼主(2012-07-19):
如果有 wire [31:0] data; wire [7:0] q;能否这样赋值assign q = data[i:k].其中i和k为变量。谢谢

网友:
你觉得能综合出这样的硬件电路吗?

楼主:
不可以,所以想和大家请教一下,是否有办法解决动态赋值的问题

网友:
按条件写case

网友:
只能穷举了,有几种情况写几种,真正动态的是综合不了的

网友:
SV 中可以使用动态数组,但V中不能使用

网友:
明天去试验一下。

网友:
写代码的目的是综合处电路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综合不了呀,用case枚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以的。。。范围不确定。。。。

网友:
要综合的话,就只能穷举,即使你能找到相应比较巧妙的语法,最后综合出来还是一样的

网友: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的。

网友:
嗯,v不能当成c写,不可综合。。。

网友:
不行呀,又不是C语言

网友(2013-01-11):
只有用case

网友:
The best way to find out is to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