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拉扎维的模拟CMOS习题3.19c感到疑问

楼主(2012-07-19):
题目如下:

Vin从0变化到Vdd,画出Ix随Vin变化的草图。
电路图与参考答案如下。
为何这里的Vx可以等于Vy?那岂不是M2不工作了吗?
对于电流源直接连接的结点的电压,应该怎么分析?
感激不尽!

(图片点击放大)

网友:
答案应该没有问题。
这其实就是folded-cascode的简化电路。
当ix不随vx变化时就是我们做运放时希望看到的。

呵呵,还在念书吧。

网友:
不工作是什么意思?
此时M2漏源电势相同,即VDS=0,沟道中不流过电流,虽然M2是开启的,但是它工作在很深的triode region,你去看看ID-VDS曲线就知道了,这就是 ID-VDS的原点处,没什么问题啊。。。
如果没有电流源I1,那么VY永远不超过VX。有电流源I1,VY的值被多个因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