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一般提参用什么软件,提成什么格式,后仿又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7-19):
我是指模拟版图。个人目前用calibre提成spice格式的netlist,然后直接在命令行用无UI的hspice而我非常希望能使用spectre做后仿,这样前仿搭建的平台,存过的state之类都能继续使用,比较省时间
如果提成calibre view是最方便的,spectre格式的netlist次之,而我目前使用的提参工具calibre提参,calibre view问题最多,spectre格式的netlist有时也有错,可能我calibre用得还不够熟练吧

大家来说说提参和后仿用的软件和流程?怎么样可以比较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Assura 做LVS

QRC提取extracted view,对于模拟电路流程最顺畅,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说,提出来的是有schematic view的,然后可以利用起前仿建立的spectre的一套仿真环境继续做后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还可以反标寄生参数到电路图上。

楼主:
多谢,那么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
就说,提出来的是有schematic view的,然后可以利用起前仿建立的spectre的一套仿真环境继续做后仿?

网友(2013-01-10):
回复 网友A:

最近我开始学QRC提取参数有问题啊,用QRC提取用于后仿真的网表是这样的流程吗?
1.在版图窗口打开ASSURA QRC ,先Output选择extracted view 得到av_extracted文件,打开后是一个版图+电路元器件的混合视图
2.打开av_extracted文件,在这个窗口再打开ASSURA QRC,这次Output选择spectre(因为我用spectre作仿真),得到后仿的网表

但我发现这样导出的后仿网表替换前仿网表不能直接认出,因为发现后仿网表里,对Mos管参数的描述和前仿不一样,似乎是SPICE格式的(mt ngate mtotal认不出),而且竟然NRS/NRD(源漏区电阻)的计算结果和通过spectre前仿得到网表的计算值不一样?
上图是提取寄生参数得到的网表
上图是前仿真得到的网表

希望能提供一些意见,告诉我是否是哪个环节错了,还有如果修改后仿网表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出网表格式有什么问题,NSR和前仿不一样很正常,前仿的NSR只是一个估算结果,只有版图完成才能得到确定数值。

如果你用spectre进行仿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建立一个test bench,调用这个cell的symbol,然后指向extracted view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我也差后仿了

网友(2014-08-27):
后仿用的calibre spect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涨涨人气

网友(2015-03-1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如何反标寄生参数到电路图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av_extracted view,可以打开对应schematic,tools - parasitic,然后看到一个parasitic菜单。之后自己试试就可以了,看看帮助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assura跑drc没问题,然后点下面的lvs,lvs的窗口一直出不来,各种没反应。这是什么原因,是我哪里的设置不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你的CIW,就是启动icfb后那个小窗口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D(2024-03-27):
如果我用的calibre的qrc进行版图参数提取,怎么后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用的calibre的qrc进行版图参数提取,怎么后仿呢?

新建一个config,模块的view选择extracted 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建一个config,模块的view选择extracted view

哥,我现在QRC集成参数提取出现问题了,帮忙看看呗 【新提醒】QRC参数提取一直出现 doesn't have associated name这个问题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会的话加qq 什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