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灵敏放大器和比较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19):
好像就是输出的电压不同,其他还有什么区别?
求教。

网友:
sense amplifier 貌似一般是Memory circuitry里面才有的概念。
本质上SA就是一个comparator,分为current mode/voltage mode,电压型的常见于DRAM中,电流型常见于Flash memory。就是把两个差别很小的量给放大成rail to rail的大摆幅信号,让logic电路能认出来

网友(2024-08-23):
有好的参考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