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再次求助PDK对仿真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2-07-19):
之前没有PDK设计完成,但是用了PDK之后仿真结果不同,对比两者的网表中多了nrd.. as  sb sd as ps 等参数,请问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影响仿真结果么!!    问过一些有经验的都说PDK不应该影响仿真结果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大虾解答啊!

网友:
一般都是在pdk中设计,完整的pdk包括能生成版图的pcell
在用pdk进行设计时,对于晶体管来说只要关心L和W还有Multiple。
很少需要考虑到你说的那些参数。
你要保证你仿真调用的是同一个model就行了,比如tsmc的工艺
在pdk库里面有model,还有就是单独的model。

网友:
应该以pdk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些参数就是PDK仿真时候生成网标中出现的,问了下学长,说表示的是源漏面积等参数,这可能也是PDK方便版图的原因。另外pdk仿真会自动调用工艺文件,的确还有一个单独spectre的.scs的文件,我比对了是一样的。可能仿真是吧那些寄生参数也考虑进去了,所以产生了结果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尽量不要拿了个model就做电路。
    还是在pdk里更保险一点。
    我只用composer做图,所以都是在pdk中调用器件。
    我不喜欢用hspice,虽然文本有时改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