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配置map文件

楼主(2012-07-19):
就是stream in,做LVS,我现在用的PDK必需要填map文件,每次都填很麻烦,怎么定义map文件位置啊?去操作哪个文件?谢谢啦!

网友:
编辑tf,保存需要stream in的layer的*.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具体一点?在PDK的.tf文件里面里面加什么语句吗?还是.il里面加什么语句?

网友(2014-11-04):
同问阿。。比如.tf里面的layer很多,而我只需要M1-M4,via1-4, 意思是把.tf里的不需要的都删掉,另存为,然后stream out时作为map文件么??

网友:
不用刪掉 不顯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