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streamin gds?

楼主(2012-07-19):
模拟那边给了一个模块,想把它作为IP在数字里做PR,使用read_stream读入gds有些问题,pin的label都没有读进来,不知道需要在哪里怎么设置呢?

网友:
那个版本的ICC?
可以直接读入gds了?

供作PR的还是得Milkyway的FRAM吧

楼主:
2011.09的版本是可以read_stream了!

楼主:
ICC也可以create_macro_fra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使用过Milkyway读入gds,但是拿到icc用,就是不显示pin的label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了,按照之前的经验,如果有个lef的话,只要在Milkyway里读入lef
然后geNewMacro就可以生成ref lib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挺方便的了,拿过gds来直接读入,然后生成一个ref lib来用?
ICC PR的话,还是需要FRAM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1版本的ICC确实是可以直接read gds,但是在做frame的时候,会失败,提示“pins not found in cell”而且确实read_stream gds是没有pin的信息的,我不知道在哪里需要什么设置!Metal的信息可以读进来!

网友:
找找手册看看
按照milkyway的方法的话,应该是lef-gds是一个数据组给工具去生成参考库的,你看看iCC的ug怎么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再研究研究!

网友:
是啊,老版本了

网友(2015-12-31):
xiwang哪位大侠提供详细的介绍!

网友(2017-05-15):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icc调用analog 模块,应该是什么流程,timing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你试试看指定pin text的layer,
create_macro_fram \
        -library_name $lib \
        -cell_name $cell \
        -routing_blockage_output_layer rGuide \
        -identify_macro_pin_by_pin_text  \
        -m1_pin_text_layers 40 \
        -m2_pin_text_layers 41 \
        -m3_pin_text_layers 42 \
        -m4_pin_text_layers

楼主:
帖子已经好久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7-06-22):
您好,我现在在Cadence virtuoso 入门阶段,你们说的 这些map什么的,我都不懂,我需要从什么学起来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