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域设计中antenna怎么插?

楼主(2012-07-19):
多电压域设计,在routing前设置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diode_libcell_names {ANTFIXHD_3p3  ANTFIXHD_3p0 ANTFIXHD},分别对应三个电压域,但是routing结束后整个design只使用了ANTFIXHD,而且连接此domain中信号线的antenna会放置在另一domain中,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版主们行动起来啊,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大好控制
建议先找出需要插diode的地方,用insert_zrt_diodes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应该可行,我先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