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环路增益、环路稳定性怎么测量

楼主(2012-07-19):
如图,如何测该电路的环路增益、环路稳定性呢,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请问该怎么样加激励??

网友:
用无穷大的电感和电容加激励源。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在A点加一个交流信号,对电路进行交流分析,看看B点和C点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就可以了呢??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不对,应该断开反馈环吧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说把放大器负端与C点断开,然后再负端加激励测量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吗?谢谢指点!

网友:
貌似不用断开,因为在实际测试中用网络分析仪就不断开反馈环路的啊

网友:
个人觉得2个方法:
1, stb分析,在B或C处加iprobe,跑stb分析,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即可。当然也可以直接print-》Stability summary
2,AC分析,在B或C处加LC断开环路,AC信号从cap耦合进去。
至于断开B点或C点,我觉得是等效的,应该没区别。可以都试试

网友:
Agilent有专用的仪器

网友(2012-11-10):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无穷大的呢?

网友:
是这样,你需要做的仿真时再开环下做的,所以你要把环路断开才能做,但是一旦你把环路断开,那么你的直流偏执点就没办法稳定了,所以你需要接串个大电感,并联一个大电容,保证交流断路,直流环路闭合就可以了。输入信号还是给ac。
再有就是stb仿真了,这种仿真的原理是把你只这一点断开,给一个信号Vx,测环路终点的输出VF,二者的比值来确定你的环路增益,主要是为了测定稳定性的,两种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