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CC中stream gds不能导出filler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求助:
各位ICC大侠write_stream时,为啥没将filler导出来?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这个中的哪个option在起作用?
谢谢!

网友:
没导出gds来?
top cell名没弄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p cell是正确的,导出的gds里什么都有,tap cell呀什么的都在,就是没有filler cell和decap cell

网友:
ref lib有中 filler和decap cell有CEL那个文件夹么?
还有就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中加上-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没ref lib中没CEL的话在ICC中就该加不进去吧!还有你说的那两个option也都加上了的!

网友:
不会的,只要有FRAM就能做PR,有CEL才会导出gds数据。

map文件也没错,那就没道理只是哪一类单元导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确认了一样ref lib里面是有filler 和decap的CEL的!除了这些还会有啥能影响呢?

网友:
options,ref-lib,map,top-cell,
都没问题,还弄不出来,俺也不知道了

很弱的问一下,你pr的时候加filler和decap cell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因为是一般可能都想到了还是没解决才来请教大侠呀,要是连最基础的都没做那这脸就丢大发了呀!

网友:
看看有没有warning?

网友(2012-11-2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导出gds文件,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output_pin geometry  -keep_data_type ,但是在icfb&导入时却看不到任何的图形,强调gds文件不是空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p文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加上map文件,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可能是我的map文件不对,请问能否告知是什么样的map文件呢?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对照下你的ICC write_stream时的map和virtuoso导入时的map,对应的层次的gds no.是否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map文件内容是这样的, 输出gds时提示每行都是不合法的,我想是不是文件本身的语法不符合ICC的语法要求啊?其中层次对应是正确的。另外是不是说ICC输出gds时一定要map文件?纠结中,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p_layer layer_mapping_file_name
Specifies the file that defines the layer mapping from Milkyway to GDSII.
The layer mapping file format is
MWObjType[MWNetType][PinCode]
MWLayer[:MWDataType] GDSLayer [GDSDataType]
Valid values for MWObjType are
* A for all types
* T for text
* D for data
Valid values for MWNetType are
* A for all types
* S for signal
* P for power
* G for ground
* C for clock
* U for up conduction layer (upper layer in a via)
* D for down conduction layer (lower layer in a via)
* X for power or ground wires or contacts with a "signal"
or "tie-off" routing type
Valid values for PinCode are
* P means that the pins on each CEL view cell being
processed, which might include child cells depending on
the value of the -child_depth option, are mapped
by this rule.
* T means that only the top-level pins (terminals) on the
current top-level cell are mapped by this rule.
* null
For example, to map the text associated with signal nets on Milkyway layer
10 with a data type of 20 to GDS layer 22 with a data type of 1, enter
TS 10:20 22 1
To map the geometry of METAL1 terminals to GDS layer 15:2 and map the geometry
of lower-level METAL1 pins (not terminals) to GDS layer 14:2, enter
DSP METAL1 14 2
DAT METAL1 15 2
By default, write_stream uses the layer information defined in the Milkyway
databa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惭愧,谢谢你。

网友(2013-04-18):
学习中,求高人指点,谢谢哈~~~

网友(2013-12-08):
我好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