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仿真激励设置不同,波形重大差异

楼主(2012-07-19):
做SI反射仿真时,提取完网络拓扑结构后,为驱动源添加激励。添加的激励类型为pulse。在提取出网络拓扑的SigXlorer PCB SI XL中做如下设置:
1、执行菜单命令Analyze-->Preferences,弹出Analyze Preferences对话框;
2、选择Pulse Stimulus选项卡,设置Switching Frequency为30MHz,在SigWave中得到图下图1所示激励源波形;
3、将Switching Frequency设置为300MHz,在SigWave中得到图下图2所示激励源波形。

图1和图2所示波形文件见《附件》所示!
我的问题是:
1、激励源的频率是否就是设置的Switching Frequency?
2、为何在Switching Frequency频率较低时(100MHz)的波形没有频率较高时(300MHz)的波形效果好?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烦请各位牛人不吝赐教,谢谢。

SI仿真(反射)激励源频率确定方式求解 .doc

楼主:
各位大神,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是你设置不对
我仿真就跟测试长不多

网友:
好久不用Cadence了,试着给你答一下。
首先,Switch Frequency 是激励的频率,而激励的3db带宽是0.35/上升沿时间。
从图上看你没有换buffer模型,上升沿是一样的,so..
另外,感觉你的电路中有较大的寄生电容,30MHZ那个波形似乎还没到稳定态,仿的时间长一点儿再看看。

网友:
您好,看到你在此帖的回复觉得您在这方面比较专业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
图片中,频谱图是一个dbV对频率的图,横坐标frequency to relative clock rate 是不是表示用频率除以第一页中所说的触发器的触发端时钟
频率,如果是的话,那么触发器的输入是一个随机信号,也就是说,触发沿后输出的值可能是1 也可能是0,为什么此处还能绘出这个信号的频率图
非常困惑这个问题
另外此处说keen frequency 是0.5 除以tr,你在回帖中说是0.35,我不知道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方面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中的SI的问题,一直困惑着

网友:
热切盼望有人给予回复  谢谢啦 回复 5# cornerman

网友:
xie xiee xie xie xie xie xie

网友(2012-09-12):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IBIS模型,输入输出部分都有 RLC结构的,不同的频率,自然地响应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2-11-14):
高频当然信号完整性容易出问题, 电路系统有自己的固有频率,这是由电容,电感特性决定的。在固有频率附近,容易出现振铃等问题。  当然,频率越高,一般也EMI/EMC 问题越严重。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