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在DC中读入verilog时,怎么处理verilog中的include

楼主(2012-07-19):
如果单独读入include的文件
会说里面的define不合法。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就是直接include。
既然报不合法,多半是你的include文件有问题

楼主:
include 文件里面只有
参数定义和宏定义两种啊。不应该不认识啊
perameter
define
就这两种

网友:
include文件的路径加入search path. include文件本身不需要单独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