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的Veridi版本呀?

楼主(2012-07-19):
从论坛下载的verdi201110,使用过程中,从nTrace向nWave加波形时,报unrecognized signal,无法添加到wave波形中,望高人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有没有好用的Verdi破解啊?低版本的也行,只要破解完全了就行!

网友:
用novs_single.exe破解应该没有问题吧?先确认下load design没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不好用的

楼主:
回复 2# zzczx 主要是现在破解不能从代码中向wave中添加信号,或是选择信号后ctrl+w不好使,总是报unrecognized signal!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见解?

网友:
license有问题就直接提示lic err之类了。unrecognized signal! 更像是软件自身bug或者设置不对

网友(2014-05-12):
下载了一堆,还没破解出来

网友(2018-05-29):
Thanks for the 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