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波形查看工具疑问

楼主(2012-07-19):
ic615查看波形时只能等到仿真结束才能看吗?为什么我使用中发现不能即时查看波形?还是我哪里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
Transient 里可以在一半的时候看波形。但第一次仿真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仿真器版本太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以上,还有就是如果你没存就没有

网友(2012-11-11):
可以先跑短暫時間後叫出波形, 再跑你想要的時間, 期間 update 波形即可看當時的結果

网友:
因为第一次仿真之前 文件中没有logFile 这个文件,viva 找不到波形文件,之后都有了logFile后,不管你仿真与否都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