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滤波

楼主(2012-07-20):
请问mos电容能做到0.8nf么,做电源滤波,请问w/l怎么确定?

网友:
800pF?按照8f/(1um*1um)计算的话,需要的mos面积为10e5 um*um,等于宽长分别为10e2um* 10e3um,这个面积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其实也可以几个mos电容并联,大概mos电容做到多少pf最大比较合适,性能比较好呢,pmos好些还是nmos好些?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我要开学学习VL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