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位的Audio Sigma Delta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2-07-20):
目前手头上有个16位的Audio Sigma Delta ADC线路,不知道如何仿真验证该ADC的位数达到几位呢?单独从模拟部分就能仿真么,还是需要加上数字部分,以前没做过ADC方面的东西,望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更新:

     经过网上查阅资料,对模拟部分单独仿真,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电流输入,幅度为10uA),采样时钟为21.8MHZ,经过Sigma Delta ADC模拟

线路部分输出PWM调制信号,对其做FFT变换(设置时间段为三个输入信号周期3mS,采样点为65536),经过对数据计算结果为:SFDR=60.12dBSNR=55.24dBTHD=-59.08 dB;远远达不到16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仿真波形结果

仿真波形结果

网友:
输入加带内频率的正弦波,对输出做DFT分析,然后根据SNR用公式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再问下,输入信号的频率和采样频率有什么关系要求么?什么情况下能达到最好的SNR?

网友:
采样大于2杯信号频率
你snr是算的带内的么

怎么才最大?god knows

楼主:
回复 网友A:

    SNR算的是20KHZ以内的,跟16位差的也太远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啊?是否需要经过数字模块抽样滤波后再进行DFT计算?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俺也不是很理解。
1. 采样点数不够多。 对于16-位ADC, 至少应该有65536 X 8 这么多点才好些.
2. 做FFT分析,需要加上hanning 窗。
如果还是不行,那只好再和我讨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有两点疑惑,望解答:

1.增加采样点的同时需要改变信号的频率吗?还是就在FFT分析时候设置65536*8个采样点其它都不变就好了?

2.我在计算SNR的时候人为的只计算20Khz以内的噪声,还需要加hanning窗吗?我原先的理解是hanning窗只是滤掉高频部分的噪声,这样理解对么?还是有其它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点最好采质数个周期不然容易约分造成泄漏,所以你取3个周期是对的啊,你可以再取多点比如5个周期,那么要5ms*21.5M个点,然后再补到2的幂,另外要开窗,开什么窗看你信号和带宽来定

网友(2012-08-24):
回复 网友B:

    采样的时钟需不需与输入的信号直接保持过采样率的关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过采样率OSR=Fs/(2*BW).采样的时候要保证Fin/Fs=M/N.M和N互质。

网友:
回复 网友B:

2的16次方就是65536.为什么还要乘以8 呢?请问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窗是为了防止由于你采取的周期不是整数周期而引入的噪声泄露。

至于采点多少,我也是做sigma-delta DT的   8192 足够 20bit 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 采  65536*8  几乎不可能啊,  24k BW  OSR 64  才 3M 采样速率。 采一个点就需要  300nS
一共就需要  160mS 仿真时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测试中,增加置信概率,仿真中就不实用了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过采样率OSR=Fs/(2*BW).采样的时候要保证Fin/Fs=M/2^N.M和N互质吧。

网友(2014-07-11):
我也是第一次做sigma delta ADC分析,不知如何仿真,你能将你的参考资料发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SIGMA DELTA ADC,你能将你仿真用的参考资料发我学习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能将你仿真查到的资料发我吗?我也是第一次分析,万分感激

网友: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你能把如何计算SNR的资料发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果实际应用中OSR=40,那么建模时,osr是按40计算,还是要按照32来计算?
  或者?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用的是8192个点,65536*8个点实在是太多了,仿真的时间太长,这么多个点,在测试中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从仿真波形看,好像电路性能不好,除了用软件看snr之外,应该对具体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是40

网友(2020-03-26):
just learning ADC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