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助手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2-07-20):
我将一个串口通信程序下载到FPGA板上,其功能是:通过PS2接口发送键盘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给计算机,计算机上是通过串口助手来显示数据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串口助手根本就接收不到数据,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这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就多了:
串口设置是否正确,波特率,位数,com端口 显示
fpga中的程序是否正确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串口收发数据,成功之后再改用ps2接口

网友:
还有,ps2接口协议现在都用的很少了,基本都是串口了
既然有串口,就没有必要用ps2了吧

网友:
先验证串口程序是否正确,再查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PS2错误或串口错误都可能造成收不到数据,先把PS2接收到的数据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可以确定问题是出现在哪一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