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工程从PROM配置问题

楼主(2012-07-20):
      刚才做实验,我用ISE建了一个工程,生成.bit、.mcs文件,然后下载到PROM中,FPGA主串方式配置成功,DONE_LED亮了。
      但是,我建立的EDK工程(单独的EDK工程,没有使用ISE)产生的.bit文件,转换成.mcs文件,下载到PROM中后,FPGA主串方式配置不成功,一直没有等到DONE_LED亮起来。
      对于单独的EDK工程产生的.bit文件,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操作吗?真是哭了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生成了bitfile,是可以用IMPACT单独生成MCS文件的,打开IMPACT,选择preparing generating a prom file,然后出现选择类型的界面,如是SPI的,还是另外种格式的,还有是不是1BIT还是8BIT,可以用CABLE接在板子上自动检测,然后生成了。

或者用ISE生成MCS是成功的嘛,你找下LOG文件,找到里面的promgen类似的语句行,把里面的命令寻找出来,然后用CMD命令,再找到EDK工程所在的目录,直接粘贴刚才的promgen命令行,也可以生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 eaglelsb:
      过程是这样的,我用XPS建立了一个系统,添加了powerpc440、bram、flash、led_gpio等IP,综合产生了.bit文件,用JTAG把它直接下载到FPGA,运行完全正确,可以看到led灯的效果。接下来,把.bit用iMPACT转换成.mcs文件,烧写到XCF32P里面,FPGA用Master Serial方式配置,但是配置不成功,表示配置完成的led灯一直没有亮起来。
      作为对比,我用ISE建立了一个系统,程序内容无所谓了,只需要用它生成的.bit文件,按照上面的步骤生成.mcs、烧写PROM,Master Serial方式配置成功了,表示配置完成的led灯亮了。
      我完全无法理解,XPS产生的.bit文件和ISE产生的.bit文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么你看一下两个工程的LOG文件,看bitgen这一行的配置有没有不同,比如configuration等。

用IMPACT生成时,要么试着用自动检测硬件的方式看看,另外,你两种方式生成的BITFILE, 还有MCS文件大小是一样大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