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优化问题,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2-07-20):
现在有个模块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有没有什么命令把这个模块优化掉呢?

网友:
无负载的东东,默认工具会直接干掉。无需过多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做了如下设置的原因:
set_ideal_network [all_fanout -flat -clock_tree],无输出的触发器没有优化掉。

楼主:
但是没有如上的设置,导致有几条到io的paths上面的cells delay,看了下,他们的output load很大,是不是datapath上面的数据串到clock_path上面去了,导致load很大?综合的时候,这些路径的timing时好时坏,DC有时很抽风...

网友:
    跟前端一起看一下clock 的结构图,看一下有没有分频或者data as clock的用法